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五十九

楼主(2014-06-09):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五十九

        本文四例都是网上的求助帖,涉及PLC编程及电工理论等问题,现整理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分析讨论。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帖:FX2n PLC控制2位数码管

  求助:设计要求FX2nPLC控制显示两位数码管倒计时显示,具体要求如下:

    全自动洗衣机上洗涤时间的设定和显示倒计时:通过一个按钮输入倒计时时间,按一次增加1分钟,然后开始倒计时,通过数码管显示倒计时。为节约输出口,要求使用BCD码,新手求指导。

      回复:这里给你出一个二位数码显示电路(即智能车库帖子里所画)供你参考:

      一、电路说明:该电路占据PLC的6个输出口(应为晶体管输出口)4个为数据线(即Q0.0~Q0.3),输入BCD码,另二个(即Q0.4、Q0.5)为片选线(即个位与十位地址线)。图中4511为COS集成电路,为7段译码器,其输入为4条线,要求为BCD码输入。其输出为7段译码线,直接接共阴极数码管的对应脚即可。电路的电源电压=12V,而PLC输出信号为24V,故选用2片光耦器件TLP620-4与TLP620-2,前者为内含4个光耦器件,后者为内含2个光耦器件。起光电隔离和电平转换用。

     二、显示程序如下:

FX2nPLC没有搞过,这样用S7-200PLC编写的显示程序供你参考:

       三、程序说明:

   1、 网络21~24为由T101~T104 组成的振荡器,作为显示时钟,其输出波形如下:

     2、梯形 图中的MB11为二位显示值(已转换为BCD码)分二次送数显示。见网络25

~28:第一次送个位数(网络25):T101的前沿先将MB11与立即数16#0F相与,其结果送入MB13,这样处理使MB13的低4位为显示值个位的BCD码,高4位=0,再将QB0与立即数16#C0相与,其结果送入MB12,这样处理使MB12的最高2位数保留QB0的最高2位值(不影响Q0.6、Q0.7作其它输出用),其它6位=0(这6位为4位BCD码位和22位片选线)。再将MB12与MB13相或,送入QB0,接着将QB0在与立即数16#10相或,即Q0.4=1(即个位片选线使能),此时QB0的低4位数(即显示值的个位BCD码值)送入U2即个位的译码片(4511)中,而由于Q0.5=0,使U1的控制门关闭而不能输入数据。

    3、 锁存个位数据:见网络26,T102的前沿将QB0与与立即数16#EF相与,使个位

片选线Q0.4由1下跳为0,其负跳沿将QB0的低4位数锁存在U2里。

    4、送十位数:见网络26,QB0与与立即数16#EF相与,将个位数锁存U2,接着

将MB11右移4位,其结果送入MB13,这样处理使MB13的低4位为显示值十位数的BCD码,高4位=0,再将QB0与立即数16#C0相与,其结果送入MB12,这样处理使MB12的最高2位数保留QB0的最高2位值,其它6位=0(这6位为4位BCD码位和22位片选线)。见网络27:T103的前沿将MB12与MB13相或,送入QB0,接着将QB0在与立即数16#20相或,即Q0.5=1(即十位片选线使能),此时QB0的低4位数(即先是值得个位BCD码值)送入U1(4511)即十位的译码片中,而此时Q0.4=0,使U2的控制门关闭而不能输入数据。

      5、锁存十位数据:见网络28,T104的上跳沿QB0与立即数16#DF相与,使十位片选

线Q0.5由1下跳为0,其负跳沿将QB0的低4位数锁存在U1里。

     可见,2位显示值是通过T101~T104的前沿进行与、或等运算,从而实现2位数分时

送数的。由于T101~T104不断的振荡,上述动作重复进行,实现动态显示数据的功能。

最后再说一点:本显示电路仅为2位显示,如显示数字高于2位低于8位时,可再增加一条地址线,在电路图中增加一片138(3-8译码)集成块即可。就写到这里,谢谢大家!

     二、求助帖:请教前辈分析下这个电路可行不?谢谢~~

本人菜鸟,刚入工控这一行。想做个简单的测试变送器的东西玩,请前辈看看这个电路可以吗?同时监测电流和电压的。

    回复:你这样连接,是将电流表与电压表并联,串入电路,这样连接是不对的,一般对电流表与电压表的连接是这样:电流表内阻非常小,使用时应串接在被测电路中,可测该电路流过的电流。而电压表其内阻非常大,使用时应并接在被测负载二端,其测得值即为被测负载二段的电压。你这样接线只能侧变送器的输出电流(4mA),而电压表指示恒≈0。其原因:电压表测得值是电流表的电压,由于电流表的内阻极小,其内阻压降也很小(mV级)。正确连线应为下图:

       24V电源的正极接变送器的“+”端,变送器的“-”端接电流表的正极,电流表的负极接负载电阻(500欧)的一端,电阻的另一端接24V电源的负极。电压表与电阻并联。如此时变送器输出电流=4mA,则电流表指示值微为4mA,电压表指示值为2V。

       三、求助帖: 通过温度变送器(两线制,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给S7-200PLC一个信号,PLC来通过EM232模块输出一个信号给西门子SKD62执行器,执行器和阀门连在一起,通过执行器的开度大小来控制阀门的开度大小,请教这个PLC的程序怎么写??

         回复:温度变送器其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用它给S7-200PLC一个信号,PLC来通过EM232模块输出一个信号给西门子SKD62执行器,这样用是不可行的,因为4---20mA是模拟量信号,用它给PLC必须先通过模拟量输入模块将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送入PLC,再由PLC将该数字量经过运算整理后,送给AQW0,才可由输出模块输出电流或电压模拟量信号去控制SKD62执行器,改变阀门的开闭度。故要实现上述转换,选用EM232输出模块是不对的,应选用EM235输入与输出模块。

        温度变送器输出的4---20mA信号输入给EM235模拟输入端A口,转换后对应数字量为6400~32000。 EM235模拟输出选用0~20mA电流输出方式,当输入给AQW0的数字量为6400~32000时其对应模拟量输出也为4~20mA。如西门子SKD62执行器选用输入控制信号为:DC 4~20mA,其对应阀门的开闭度即为0~1.0(即关闭到全开)。

      编程前应建立正确的温度-数字量转换公式,即AIW0的数字量按公式转换为温度,再与设定温度比较进行PID控制。

         四、求助帖:三相整流桥的工作原理和怎样去选择整流管

用6个100A整流管做的三相整流桥最大能承爱多少A电流?三相桥的工作原理!

回复:三相整流桥电路是由6个整流二极管组成,具体接线见下右图:

二极管的特点为:如其正极电位高于负极,则二极管就导通,如其正极电位低于负极,则二极管就截止,

下面对三相桥式整流器电路进行分析:
        见右图,该电路工作特点为:任意时刻下的整流电流是由3相电中最高电位的一相连接的二极管流出,经负载流R向电位最低的一相连接的二极管流回该电源。如图一中:ωt=0时,Ua=0,Ub= - √3/2•Um,Uc= +√3/2•Um,此时电流由Uc经二极管DC1流经负载R,再由DB2流回Ub。在0~30度内,Uc电位最高,Ub点位最低,故在这段时间内始终是DC1、DB2 二只二极管导通,在30~90度之间,Ua电位最高,Ub点位最低,故在这段时间内始终是DA1、DB2 二只二极管导通, 在90~150度之间,Ua电位最高,Uc点位最低,故在这段时间内始终是DA1、DC2 二只二极管导通……,即每时每刻该电路上面的3只二极管中正极电位最高的一只导通 ,流经电阻R,再由下面的3只二极管中负极电位最低的二极管,流回对应电源。

     由上面分析得知:该电路每时每刻该都是俩俩二极管串接导通,其电流与负载电流相同,但负载的电流是连续的,而二极管是分3组循环导通,故选择二极管的电流(平均电流值)应为负载电流的1/3,如整流二极管电流为100A,该电路最大输出容许电流为300A.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么好的帖子,必须顶一个的。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绝对精华贴

网友C:
路过,不留下一点云彩

网友D:
感谢楼主,经典啊值得收藏

网友E:
第二求助帖原图检测的是电阻+电流表的电压,忽略电流表的影响的话也可以用

另外负载电阻一般都是选用250欧变换成1-5V的标准信号或者用50欧转换成0.2-1V,用500欧的话在20mA的时候,变送器两端只有14V电压,有可能低于正常工作电压

网友F:
经典,必须顶啊啊啊。。

网友G:
学习了,不过感觉第二个是否可以把电压表接到变送器额两端?

还有,第三个问题的程序能否给出?

网友H:
感谢分享,必须顶啊啊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感谢分享,必须顶啊啊啊。。

网友J:
学习了,  感谢楼主,经典啊值得收藏   !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绝对精华贴

网友L(2014-07-13):
学习了,  感谢楼主,值得收藏

网友M:
大家好,我是DEHN小王子,没错,大家没听错,也没看错,我就是DEHN小王子,请大家跟我一起念一遍,我-是-DEHN-小-王-子,有困难请找DEHN小王子,手机13425105905.

德国盾DEHN防雷器,产品从德国空运或者海运到中国大陆,索取资料及询价请联系,许工13425105905.QQ:1392178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