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出怎么与LED灯实际连接

楼主(2014-06-09):
PLC的输出怎么与LED灯实际连接????急求啊啊啊啊

网友A:
用继电器或者固态继电器控制好了

网友B:
电压统一的话,可以直接连接,PLC输出继电器满足要求

网友C:
 是什么 PLC 呀 ?

如是继电器的,直接 公共端 COM 接 电源+,然后输出接到灯 ,灯的另一根线接负就行

网友D:
一个灯泡一个继电器。。

网友E:
      PLC输出有二种形式:1、继电器出点输出。2、晶体管输出。

      LED灯实为发光二极管组成,故连接时对电源有极性要求:正向通电其LED发光二极管导通发光,反向通电LED截止。LED正向导通发光时,其管压降为1~2V左右,故用PLC输出连接LED灯时,应串接限流电阻,以确保LED灯通道时能正常发光而不会烧毁,串接限流电阻的取值原则应确保发光管电流为8~10mA为最佳(此时发光亮度最亮又不易损毁)。其公式为:R=(E-2) / 10

      其E为电源电压,2为LED正向导通电压(2V),10为LED导通电流(10mA)。

如:E=24V,其限流电阻R = (24-2) ÷ 10 = 2.2 KΩ  实取限流电阻 R =2.2 KΩ

     下面为4个LED与PLC(S7-200)输出口的连线图:

  其左侧图为继电器触点输出与4只LED的连接电路图,右侧图为晶体管输出与4只LED的连接电路图。其D1~D4为4只LED 发光二极管,R1~R4为限流电阻=2.2K  Ω

网友F:
是指示灯么?把PLC输出当成开关元件,参照PLC的使用说明书(介绍输出端用法)连接。

网友E:
      6楼所画电路中的D1~D4发光二极管,即可为各自独立4个指示灯,也可为由LED构成的数码管或由LED组成的显示屏的4条显示线段。

     如6楼的4个LED可为一个共阴极数码管的4条数字线段。

楼主:
对: 阿水--王者之师   是什么 PLC 呀 ?如是继电器的,直接 公共端 ... 内容的回复!台达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输出有二种形式:1、继电器出点输出。...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指示灯么?把PLC输出当成开关元件,参照PLC的使用...

是连接外部照明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6楼所画电路中的D1~D4发光二极管,即可...

我需要的输出是接外部照明灯

网友E:
回12楼:如果你的输出是接外部照明灯,而且LED灯是买现成的(它本身内部已串接了限流电阻,且标有工作电压及正负极性),连接时就不需再串接限流电阻了,直接将LED灯的正极接PLC输出口,再将LED灯的负极接地(M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12楼:如果你的输出是接外部照明灯,而且LED灯是买...

不需要进行电压转换吗?

网友E:
     回14楼:如果你的LED灯的工作电压为24V,可直接将指示灯的正极接在PLC的输出口。负极接PLC的地(M),而PLC的L+接24V电源的正极即可。

     如LED灯的工作电压低于24V,如:LED灯的电压=12V,可将PLC输出侧的L+端接12V电源的正极,而12V电源的负极接PLC输出侧的M点即可。

    这样连接指示灯是不需进行电压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14楼:如果你的LED灯的工作电压为24V...

不是指示灯,是220V的照明灯

网友E:
回16楼:如果LED是220V照明灯,而且功率较大,就得用24V继电器过渡:24V继电器线圈接PLC输出,用继电器的触点控制LED灯(接220V电源)即可。

网友G(2015-05-23):
来看看图看看图

引用 网友E:
PLC输出有二种形式:1、继电器出点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