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怎么安装

楼主(2014-06-09):
通常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的损坏都是由于其安装位置不恰当而引起的,如果将传感器强行安装在过小的孔或形状不规则的孔中,就有可能造成传感器的震动膜受到冲击而损坏,选择合适的工具加工安装孔,有利于控制安装孔的尺寸,另外,合适的安装扭矩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密封,但是如果安装扭矩过高就容易引起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的滑脱,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通常在传感器安装之前在其螺纹部分上涂抹防脱化合物。

1. 压力传感器正确安装方法:

(1) 通过适当的仪表, 在普通大气压和标准温度条件下,核实压力传感器的频率反应值。

(2) 核实压力传感器的编码与相应的频率反应信号的正确性。

2. 确定压力传感器具体安装位置

为了确定压力传感器的编号和具体安装位置, 需按充气网的各个充气段来考虑。

(1) 压力传感器必须沿着线缆进行安装, 最好安装在线缆接头处。

(2) 每条线缆装设压力传感器不少于4个, 靠近电话局的两个压力传感器, 相距不应大干200m。

(3) 每条线缆的始端和末端分别安装1个。

(4) 每条线缆的分支点应装1个, 如果两个分支点相距较近(小于100 m),可只装1个。

(5) 线缆敷设方式(架空、地下)改变处应装1个

(6) 对无分支的线缆, 因垒线的线缆程式一致, 压力传感器的安装隔距不大干500m, 并使其总数不少于4个。

(7) 为了便于确定压力传感器故障点, 除在起点安装压力传感器外,距起点150~200m处,还要另外安装1个当然在设计中, 一定要考虑经济与技术的因素, 在不需要安装压力传感器的地方,则应不必安装。

检查压力传感器尺寸

如果安装孔的尺寸不合适,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在安装过程中,其螺纹部分就很容易受到磨损,这不仅会影响设备的密封性能,而且使传感器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还可能产生安全隐患。只有合适的安装孔才能够避免螺纹的磨损(螺纹工业标准1/2-20UNF2B),通常可以采用安装孔测量仪对安装孔进行检测,以做出适当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