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无线图像检测方案

楼主(2014-06-09):
本单位想要远程读取数字仪表数据,被测仪表一般为4位半左右液晶显示表,希望能够通过摄像头采集图像后,将图像数据传入PC机中,与其他设备通讯形成自动检测系统。

检测系统平台初步定为VB,也有可能是LABVIEW。要求数据传输距离至少为20米,可能检测单位和PC不在同一个办公楼,需要较强的传输能力。但是看了一些摄像头资料基本都是不带无线模块。想问一下如何选择方案最佳

1.选择定制内置无线模块的摄像头(传输能力是否满足要求?传输速率如何)

2.外接无线模块,或者选择外线连接至无线路由器(是否便捷)

谢谢!

网友A:
无线传输,视频比较慢,实在不行就考虑一下IP网络使用无线路由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B:
直接用无线数模采集发送数字信号,无线接收,是不是更简便?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二位的回答

网友C(2014-10-28):
你要么压缩之后传输图像,要么通过机器视觉识别读数后传输数据;深圳市中立智能仪器有限公司专门从事视频压缩、传输,以及机器视觉产品,www.zrul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