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V2系列PLC

楼主(2014-06-09):
求助!!刚在网上接触这款,DVP28SV11T2,问下输入的S/S是高是低?输出的C0-C4是高是低?

楼主:
有人知道吗?官网上也找不到使用手册啊~

网友A:
楼上的有错,,,台达PLC的输入端S/S端子可接正也可以接负。也就是NPN和PNP的两种接法。

   输出端为继电器类型的则输出公共端C0.C1.C2..等可以接正也可以接负。此时对应的输出点Y则为正或负。

   输出端为晶体管类型的则输出公共端C0.C1.C2....等只能接负,输出的信号Y也是负信号。

   如果是S系列某些PLC的话就是UP端子接正、ZP端子接负。然后输出端Y依然是负信号输出。

   你的28SV11T是晶体管输出类型。所以是Y输出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有错,,,台达PLC的输入端S/S端子可接正也可...

哦哦 , 感谢~那这些输出只能是负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