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 PLC高速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4-06-09):
请教各位,LG PLC当使用P00和P01做高速脉冲输入端时,它的默认寄存器是什么?谢谢!

网友:
LS XGT的都是K区,打客户电话 400 828 1515

_HSC0_Cnt_En BIT K02600 Channel0 Counter Enable
_HSC0_IntPrs_En BIT K02601 Channel0 Counter Internal Preset Enable
_HSC0_ExtPrs_En BIT K02602 Channel0 Counter External Preset Enable
_HSC0_DecCnt_En BIT K02603 Channel0 Decrement Counter Enable
_HSC0_Cmp_En BIT K02604 Channel0 Comparator Output Enable
_HSC0_Rpu_En BIT K02605 Channel0 Revolution Per Unit Time Enable
_HSC0_Latch_En BIT K02606 Channel0 Latch Counter Enable
_HSC0_Carry BIT K02610 Channel0 Carry Flag
_HSC0_Borrow BIT K02611 Channel0 Borrow Flag
_HSC0_CmpOut BIT K02612 Channel0 Comparator Output Flag
_HSC0_CurCnt DINT K0262 Channel0 Current Count Value
_HSC0_CurRpu DINT K0264 Channel0 Revolution Per Unit Time
_HSC0_ErrCode INT K0266 Channel0 Error Code
_HSC0_CntMode INT K0300 Channel0 Counter Mode
_HSC0_PlsMode INT K0301 Channel0 Pulse input Mode
_HSC0_CmpMode WORD K0302 Channel0 Comparator Output Mode
_HSC0_IntPrs_Val DINT K0304 Channel0 Internal Preset Setting Value
_HSC0_ExtPrs_Val DINT K0306 Channel0 External Preset Setting Value
_HSC0_Ring_Val DINT K0310 Channel0 Ring Counter Maximum Value
_HSC0_CmpMin_Val DINT K0312 Channel0 Comparator Output Minimum Value
_HSC0_CmpMax_Val DINT K0314 Channel0 Comparator Output Maximum Value
_HSC0_CmpContact WORD K0320 Channel0 Comparator Output Contact Setting
_HSC0_UnitTime WORD K0322 Channel0 Unit Time Setting Value
_HSC0_PlsPerRev WORD K0323 Channel0 Pulse Counts Per 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