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ul指令中有乘数有小数

楼主(2014-06-09):
三菱mul指令中有乘数有小数运算结果。

mul k150 d10  d0

d10为0.2

d0 是多少?

网友A:
用浮点数四则运算指令

网友B:
浮点四则运算可以直接输入小数运算吗?是不是要先乘以2再除以10

网友C:
FX3U可以支持输小数的。

网友D(2014-07-09):
把0.2先变成整数(乘10),运算好在除10即150×2/10=30

网友E:
我貌似都没遇到过小数的   2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