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噪音问题

楼主(2014-06-09):
 55KW变频器  带55KW三项异步电机,(风机)变频到电机用的是75的铝线。  带载的时候噪音大  。设置变频的载波频率还有其它的不

网友A:
这个一般低速情况下容易震动,形成共振声音大,不知你说的声音大是轻载时还是满载时?

75的铝线只要线路不是特别长没问题

网友B:
   这个一般是共振原因引起的吧

楼主:
请问如何设置震荡限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