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用宏指令写入两个MODBUS站不成功

楼主(2014-06-09):
macro_command main()
int a
a=1
SetData(a, "MODBUS RTU", 6x, 1#8193, 1)
SetData(a, "MODBUS RTU", 6x, 2#8193, 1)

end macro_command

1号跟2号站都写入1 ,发现只有1号站能写入,是怎么回事,分开来用两个宏分别写入是都能成功的

网友A:
你的变量类型与8193的类型是一样的吗?int型变量是32位有符号整型。你的8193的数据数类型也是INT型吗?

楼主:
对啊。单独写我也是定义int 的,能写进去的

网友A:
你确认你的数据类型就是int型。我建议你将变量改为short型测试一下吧。

网友:
估计是两条通信指令不能放在同一个宏中,通信是需要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