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接线方法

楼主(2014-06-09):
GND为公共端接负极,模拟量输入输出的公共端可共用,一般为两线制。电压输入,则给到0-10V的电压,如果是三线制的PT100,需并成两线再接。正极接到AD,负极接到GND,即可通过PLC特殊寄存器检查数值。

网友A(2014-07-17):
这个模拟量具体用途是什么?

楼主:
可以接一些模块,具体要看你实际需不需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