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图所示的wincc flexible项目中上下翻页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4-06-09):
请问如图所示的wincc flexible项目中上下翻页是如何实现的

如图所示的wincc flexible项目中上下翻页是否用的是显示/隐藏画面或文字实现的?
1、这三页其实是只做在一个画面中的,只是文字内容不一样!
2、文字内容可以用不同的变量值来显示,但如何做到下翻一页就显示不同的文字?
3、上下翻页的按钮所用的函数是Setbitwhilekeypressed而不是active screen

网友A:
    这个 就是 wincc flexible项目 标准 页面切换 显示的方式 呀 !

那下面 标题一样的可以做成 标准 的 背景画面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就是 wincc flexible项目...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回答,我知道那个上下翻是在背景画面里做的,但是具体是如何实现这个功能的呢?它不是用的Active Screen函数哦。还有这三页其实是做在同一画面里面的

网友B:
并不是同一画面,而是三个画面,只是做的背景一模一样,在切换的时候看不出来而已。

在一个画面放不下显示内容的情况下,我经常这么做。

但是我做的是直接的下翻,上翻按钮,操作简单多了,类似滚动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阿水--王者之师       这个 就...

  其实不是在一个页面,是三个页面,只是同一样背景,看起来就像一样的,你的 项目程序发过来我看看就知道:mengquanshui@anyiwheel.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