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选用什么物位开关?

楼主(2014-06-10):
物料为1厘米左右石子与粉体料混合物,输送到料仓内,要检测物位,开关量.

用什么开关好?

电容式接近开关隔玻璃,阻尼式,单摆式等?那种效果好?

网友A:
阻尼式好点。

网友B:
旋阻式,应用非常成熟。但要注意物料如果结托粘边就比较麻烦,并且传感器安装位子也非常重要,因为物料在料仓中可能有出现抽心的可能(周围有料,中间空心了)。

网友C(2014-11-29):
雷达物位计颗粒或固体都可以的

网友D:
由于有粉尘,称重传感器最可靠

网友E:
可以在储料仓上面制作应该浮球开关最可靠

网友F:
安装光电传感器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C:
用雷达物位计咋样,我做过一个

网友G:
旋阻式的,安装使用方便,价格便宜

网友H:
电容式接近开关简单,旋阻式电机和齿轮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