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一个380V的变频器带一个110V的主轴电机

楼主(2014-06-10):
我想用台达S系列变频器带一个110V的电主轴,能带吗?同时主轴电机要达到额定转速~~~~~!!在线等大神出现。

网友A:
按照变频器的工作电流选择即可。例如电机额定电流10A选择输出电流15A的变频器(此时不要看功率),然后将变频器的电压频率曲线调整到输出电机额定工作频率时输出电压110V即可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按照变频器的工作电流选择即可。例如电机额定电流10A选择输出电流15A的变频器(此时不要看功率),然后将变频器的电压频率曲线调整到输出电机额定工作频率时输出电压110V即可”

网友C(2014-08-23):
这个太简单了 看说明书调最高输出110 然后把伏频特线调好就好了

网友D(2014-10-16):
楼主要注意你110V电机的线圈耐压是多少。变频器还是输出PWM电压(±537Vdc),若是线圈耐压不足,绝缘会被打穿。

网友E:
电主轴的速度都很高,S系列变频器只是在400HZ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