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AI模块 331-7KF02 误差问题??

楼主(2014-06-10):
PLC与DCS采用硬接线通讯,DCS输出一组4~20mA数据到PLC,DCS数据在同一卡件或相邻卡件上,PLC也是,采用7KF02模件。现在问题是数据总有偏差,越靠近4mA偏差就多,值总是偏小,万用表测出4mA,显示是-260,大概3.85mA. 而同样越靠近20毫安时,值就偏大,万用表测出20mA,显示是32767溢出,19mA时,PQW读出换算19.2mA。就在中间部分12mA最准确。DCS柜与PLC柜相距5米左右,只是电缆走了地下桥架。但是用信号发生器在端子排加信号就一切正常,无论是在PLC柜端子排上,还是在DCS柜端子排上加信号都OK,没问题。10,11端子短路,接到M-,接到地上,都没有用,电缆屏蔽接地正常。各通道信号的M端短接后就没有数据成了32767,所以不能短接。本来用的1KF02模块,偏差更大,没法用,改用7KF02,偏差小了,但还是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A:
现场环境?附近是否有变频,或者电槽内是否有变频反馈线等?如果有,在DCS+输出端考虑添加一个电阻,这个要看PLC和DCS的输入、输出阻抗。一般加0.5K电阻会有相应改善。这个也不绝对,关键判断是否噪声干扰才可。希望有助!

网友B:
模块上面的线接错了,或者就是信号干扰。加个隔离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