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速度传感器的简介与工作原理

楼主(2014-06-10):
  振动速度传感器是属于惯性式传感。是利用磁电感应原理的振动信号变换成电信号。可用于测量轴承座、机壳或结构的振动。这种传感器测量的振动是相对于自由空间的绝对振动,其输出电压与振动速度成正比,故又称速度式振动传感器。也可以把速度量经过积分转换成位移量再予处理。这种测量可对旋转或往复机械的综合工况进行评价,它直接安装在机器外部,故使用维护极为方便。

  一、简介

  HN100型振动速度传感器主要安装在各种旋转机械装置的轴承盖上(如汽轮机、压缩机、风机和泵等)。它是由运动线圈切割磁力线而输出电压的电磁式传感器,因此具有工作时不需要供给电源、安装容易等特点。

  2.技术参数

  1 灵 敏 度: 20 mv/mm/s

  19.5 mv/mm/s

  28.5 mv/mm/s

  30 mv/mm/s

  2. 2 频率响应: 5 ~ 1000 Hz

  10 ~ 1000 Hz (可选)

  2. 3 误 差: 10- 300HZ < 2%

  300- 1000HZ < 4%

  2.4 自振频率:10Hz

  2.5 可测振幅:≤2mm(P — P)

  2.6 最大加速度:10g

  2.7 测量方向:垂直 水平 两用

  二、工作原理

  系振动速度传感器是属于惯性式传感。是利用磁电感应原理的振动信号变换成电信号。它主要由磁路系统、惯性质量、弹簧阻尼等部分组成。在传感器壳体中刚性地固定有磁铁,惯性质量(线圈组件)用弹簧元件悬挂于壳体上。工作时,将传感器安装在机器上,在机器振动时,在传感器工作频率范围内,线圈与磁铁相对运动,切割磁力线,在线圈内产生感应电压,该电压值正比于振动速度值。与二次仪表相配接,即可显示振动速度或位移量的大小。也可以输送到其它二次仪表或交流电压表进行测量。

  传感器的总体设计保证它有如下使用特点:

  它的输出信号和振动速度成正比,因此对振动测量来说可以兼顾高频、中频和低频的应用领域,并且符合目前国际标准(ISO)。

  1、对旋转机器评定参数的要求。

  2、相对于其它类型的振动传感器而言,JX60系列传感器有较低的输出阻抗,较好的信噪比。它同一般通用交流电压表或示波器配合就能工作,对输出插头和电缆也无特殊要求,使用方便。

  3、传感器有较低的使用频率可以适用于低转速的旋转机器。

  4、传感器设计中取消了有磨擦的活动元件,因此灵活性好,可以测量微小的振动。(0.01μm)

  5、传感器有一定抗横向振动能力。(不大于10g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