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振动速度传感器安装方法

楼主(2014-06-10):
  振动速度传感器可广泛应用于能源、化工、医学、汽车、冶金,机器制造,军工,科研教学等诸多领域。振动速度传感器也可用于机械中的振动和位移、转子与机壳的热膨胀量的长期监测;生产线的在线自动检测和自动控制;科学研究中的多种微小距离和微小运动的测量等

  振动速度传感器通常是用来测量轴承的振动,在少数情况下也会用来测量转轴振动。在测量振动速度的时候,如果传感器安装方式不正确或者安装不牢固,都会造成测量结果失真或者由于振动引起传感器损坏。因此,我们要慎重选择振动速度传感器的安装方式。

  当传感器用于测量转轴振动时,目前安装通常采取在现场用手扶、橡皮泥粘粘水磁吸盘固定、螺栓固定等四种方式。在临时性振动测量中,大多数采用手扶传感器的方式,这种方法测量灵活、使用方便,特别是当振动速度传感器数量缺少和传感器互换性不好时,有着特殊的优点;缺点在于测试误差相对较大,而且工作强度也大。

  用橡皮泥粘粘传感器也比较方便,测量结果正确性相对于手扶效果会好得多。需要注意的是,橡皮泥不能将振动速度传感器粘贴到垂直平面上,只能固定于水平面上,例如测量轴承座顶部垂直、水平、轴向振动。在粘接牢靠,频率在50Hz时,该方法最大能量300μm振动。

  橡皮泥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粘接力受温度影响较大,温度较高和较低都会使粘接力显著降低,因此它不适用于固定温度较高的汽轮机高中压转子和带盘车轮的轴承中测量的速度传感器;冬季冷态启动时,轴承温度过低也不宜采用。

  永磁吸盘固定速度传感器较橡皮泥的方式会更方便,而且目前国内也能制造出尺寸为φ50或50mm*50mm的永磁吸盘,其吸力可达196N,用这样的吸盘固定500g以下的振动速度传感器,吸附在水平面上,最大可测量1000μm振动。缺点在于一般机组轴承座表面都涂有泥子或者油漆,这会导致吸盘的吸力降低,所以当吸附在垂直平面上、振幅较大时,还需扶手辅助一下,避免传感器脱落而摔坏。

  用螺栓直接将速度传感器固定在轴承上,不仅可以可靠地测量轴承座顶部三个方向的振动,而且还可以测量垂直平面上两个方向的振动。这种安装方法是四种安装方法中最牢固的一种。

  总之,振动速度传感器的安装要视测量的需要,根据不同的工作环境,选择以上四种方式中的最适合一种,这样才能保证测量的顺利进行,减少测量和试验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