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鑫自动化:析三协伺服驱动器I/O配线

楼主(2014-06-10):
作为三协伺服电机的一级代理商(华南总代理)深圳宇鑫自动化,陆续接到很多客户在咨询有关三协伺服驱动器使用过程中的有关I/Q配线等问题,现就有关配线方法汇总如下:

<使用设定面板的方法>

①从初期显示状态按4 次MODE 按钮,LED(6 位)最左端显示『P』、进入参数设定模式的参数选择画面。『P』的右边显示3 位数字、点和1 位数字。最右位空白或者显示『r』。 3 位数字、点和1 位数字表示参数编号。

②按UP 按钮或DOWN 按钮以及SHIFT 按钮,当显示[P004.0r]时按SET 按钮,显示当前的设定值,初始值为『1』。

③按UP 按钮或DOWN 按钮以及SHIFT 按钮,输入所希望的通信地址。设定范围1~32。

④按SET 按钮设定到RAM,灯由闪烁变为常亮。

⑤按3 次MODE 按钮,显示『SAVE_P』。

⑥按SET 按钮,『SAVE_P』的『P』闪烁,参数正常保存到EEROM 后显示『nr_End』。

⑦关闭三协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电源(DC24V)。在控制电源重启实施前,伺服驱动器按照变更前的通信地址运行,请注意。

⑧同样方法,按照①~⑦对别的驱动器设定通讯地址。

a) 单轴驱动器并列使用时,请使用各驱动器的设定面板设定。

b) 多轴驱动器构成时,按要设定的副驱动器的SELECT 按钮,此驱动器的信息显示在主驱动器的设定面板上,之后按照同样的方法设定。

<使用S-TUNE 时>

①在多站通信的驱动器内,1 台伺服驱动器的PC 通信连接器CN3 与PC 通过USB 电缆连接,起动S-TUNE。

②在【通信設定】界面会显示伺服驱动器的情报。通信地址的初始值为『1』。

③在[选择]栏勾选,按[连接]按钮,和伺服驱动器开始通信。

④选择【参数】界面。按[取得]按钮,从伺服驱动器读取参数。

⑤在参数 "No.4.0通信地址"中显示伺服驱动器的通讯地址。出厂时状态为『1』。在[値]栏中输入所希望的通信地址。设定范围1~32。

⑥顺序按[设定]按钮、[写入]按钮将参数设定到伺服驱动器。

⑦在【通信設定】界面勾选,按[切断]按钮断开通信。

⑧关闭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电源(DC24V)。在控制电源重启实施前,伺服驱动器按照变更前的通信地址运行,请注意

⑨同样方法,按照①~⑧对别的驱动器设定通讯地址。单轴驱动器和多轴驱动器同样,将要设定的驱动器的PC 通信连接器CN3 与PC 通过USB 电缆连接后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