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PLC高速计数器使用

楼主(2014-06-10):
想向您请教西门子S7-200 224 高速计数器怎么使用?我是用计数器记录旋转编码器产生的数字,当数字达到我的预设值,马上产生一个中断。谢谢你!

网友A:
多看看系统手册,有详细介绍的

楼主:
呵呵,就是手册看不懂啊。有没有案例可以分享学习下的。

网友B:
西门子的高速计数器比较复杂,要先定义高速计数器,然后还要设置模式等,最好看看手册,一会也说不清楚。

楼主:
嗯。看了手册,和了客服,不错,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C(2014-07-21):
引用 楼主:
嗯。看了手册,和了客服,不错,解决了。谢谢大家!

 在吗,跪求一个例子,研究了好久还是不会弄

网友D(2018-09-26):
将中断程序附在原件ATCH的INT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