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人机见面加密码啊

楼主(2014-06-10):
现在设计一个程序,通过人机界面输入密码后才能操作程序。此密码不可随意更改。有什么方法么?大神么帮帮忙啊!

网友A:
人机说明书上有讲呀

网友B:
大多数人机界面都有这一功能,你只需要设置管理员权限就好了

网友C:
太简单了。两种做法,第一种,在PLC里面写个比较指令,然后通过跳转画面。第二种,当然利用HMI的权限了。自己好好琢磨吧

网友D:
你的意思我明白,先在PLC里做个程序,程序需要一个开关点接通或数值相一致才可以运行程序,然后这个开关点或数值输入做在HMI中,同时还要设置密码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