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压机的问题

楼主(2014-06-10):
我厂一台75KW变频空压机,空压机面板上的压力显示与实际压力低2到3公斤。压力显示也很迟钝,刚开始已为是压力传感器坏,更换全新后,结果还是一样。只有调低恒压供气2公斤来维持用气气压,变频器 PLC 面板都能正常用。请问各位师傅怎么回事?怎样才能调整到正常值?

网友A:
是不比率不对?你检查下压力传感器的阻值

网友B:
取压管是不是堵塞了,请检查检查

网友C:
有没有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比率不对?你检查下压力传感器的阻值

压力变送器没有阻值。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为是变频器回受脉波转数设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