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新手求助:进阶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06-10):
元件里面有个选项:进阶。进阶里有生效准位,生效位元什么的这个进阶功能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生效位元”的意思是,指定“触发按钮或数值输入”的条件;另外还得设置“生效准位”。至于“不可见位元”则是“当条件为ON时,隐藏该部件”

网友B:
如果你设置了生效位元,只有生效位元满足条件后你的按钮或其它输入才可以触发,否则没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