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与变频通讯

楼主(2014-06-10):
大家好!

  我用信捷文本和步科触屏,想与三菱变频器能讯,设定频率,但是两者之间始终通信不上。

  我的设置是,变频 485 2W(4W也试过了)走modbus-RUT通信协议。

  P79=1 p117=1 p118=96 p119=0 p120=2 p338=0 p339=0 p549=1 断电复位。

  也就是用9600K的通信,停止位为1位 偶校验,用modbus-RUT协议。

  屏上面的参数也跟变频器一样,线也换了好几条,就是不能和变频器PU接口通上,请各位高手指点

指点。谢谢各位先

网友A:
把触屏的串口输出接到电脑上,开一个串口监视窗,看看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这样可以检查触屏通信是否ok。

再把变频器的串口输出接到电脑上,通过串口工具发送指令,看看是否有正确应答,这样看检查变频器通信是否ok

如果现场布线不方便,或是需要移动,可以考虑我们的无线数据收发器DW-M1,可靠性不错的,工业上用的多。有兴趣可访问www.diwirf.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