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电源板烧坏,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4-06-10):
买了一个新的PLC  怕装上去又烧了  求指教!

网友A:
楼主说说周围还有哪些设备电路电器。

电源烧板,不一定仅仅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B:
装个变压器吧,电压高了最多坏变压器

网友C:
plc带电插拔通讯线也会出现这类故障!

网友D:
电源烧板,检查好电源进线是否有问题,

还有PLC有没有良好的接地

PLC参与的控制的设备是否为大功率的

网友E:
从图片上看,烧焦的PCB点好象是有舍东西(液体)滴在此处引起的短路现象,多检查外围有没有舍问题?

网友F:
要确定供电的电源是否稳定,必要时安装一个稳压变压器。

网友G:
查供电电源的质量,一般情况下PLC还是不太容易损坏的,必竟是工控产品。楼主要先分析一下PLC电源周边有哪些电气设备,再看如何避免再次出现。

网友H:
第一,PLC的供电要使用隔离电源,不管是24V DC还是220V AC。

第二,端口负载大的要使用中继完成控制。

第三,对于电网有大浪涌电流的要使用稳压器。

第四,注意现场除尘,比如打磨车间会有很多金属粉末。

网友I:
你这个看起来是DC24V电源,估计是你把电源接反了!当然也有可能是你接入了AC220V(220V机型接入380V应该也是如此,不过估计炸的更加壮观)

网友J(2018-09-21):
电源板坏了换电源板就可以了。 如果有其他东西坏了不会烧别的,只是会不启动。

网友K:
装个变压器,就是怕被干扰,如果你电柜里没其他模拟信号的话,可以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