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符号数字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4-06-10):
这个高楼配电中的母线规格,TMY-4.但是后面的2是什么意思,80*10是母线排长宽吗?

我说得对不?

网友A:
会不会仍是表示数量。

网友B:
TMY-硬铜母线排,4表示三相+N相,2表示双母排,80×10表示母排的截面宽80mm、 厚10mm。

是四组,2根80*10母线为一组。

网友C:
是双母排的意思,每一项都是两条80*10的母排。

网友D:
哦,我也长见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TMY-硬铜母线排,4表示三相+N相,2表示双母排,8...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哦,我也长见识了

网友G:
是两根宽80,厚10的铜排合并作为一相母排

网友H:
二楼说的对极了!!!!!!!!!!!

网友I:
8楼才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