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通道相位阵列光学编码器 iC-PT3310

楼主(2014-06-11):
特性

  • 集成光电二极管阵列,具备出色的信号匹配能力;

  • 尺寸小型紧凑;

  • 适当的轨道间距方便生产装配;

  • 低噪声放大器具备高EMI容限;

  • 使用单个引脚设定三种工作模式:模拟、输出和x2插补模式;

  • A-AND-B栅极Z索引信号;

  • 互补型输出:A、B、Z和NA、NB、NZ;

  • 所有输出端为+/-4mA推挽式电路,具备限流和短路保护功能;

  • 工作温度范围-40~+85℃(可供选择-40~+120℃);

  • 使用码盘:PT2S33-1000(玻璃)

  • OD Φ33.2mm,IDΦ13.0mm,光学半径14.5mm,1000ppr和3ppr整流换向(120°)。

应用范围

  • 增量式编码器;

  • BLDC电机整流换向

描述

iC-PT3310为光传感器IC,内部的光传感器信号由低噪声跨阻放大器进行转换。具有滞后时间的电压比较器用于生成数字信号,通过差分+/-4mA推挽式驱动器提供给输出引脚。

内置LED电源控制电路以及40mA驱动电路,使其可直接连接编码器LED。不受老化和温度变化的影响,接收光的功率可保持稳定。通过外接电阻预设光电流工作点,从而获得预期的光强度。

输入引脚SEL用于设定三种工作模式:常规A/B工作模式、双重插补值A/B工作模式、模拟工作模式。在模拟工作模式下,在输出端经过放大的信号电压可用于检验和监视编码器的装配工作。

iC-PT芯片主要用作电机反馈和整流换向的增量式编码器。为了做到这一点,iC-PT3310提供差分A/B轨道以及差分索引轨道,每一种都包含多个光传感器。信号放大器的布置考虑到配对通道的匹配能力,从而免除了多数情况下需要的信号校准步骤。

另外,还提供三个额外的轨道用于在U、V和W输出电机整流换向信息,例如产生120度相位偏移用于三相无刷电机的工作(根据使用码盘的不同,周期和相位偏移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