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持续型激光二极管驱动器 iC-WK,iC-WKL

楼主(2014-06-11):
特性

  • 持续驱动最大电流90mA,工作电压2.4~6V;

  • 加电70μs以内快速软启动;

  • 通过外接电阻进行电源调节;

  • 在温度、电源电压和负载电流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控制环路的精度控制在1%以内;

  • 内部集成极性反接保护电路,可同时保护iC和激光二极管;

  • 通过外接电容实现瞬态变化抑制能力,并且集成反馈路径;

  • 中断电路应对由于激光二极管损坏或者反馈电流路径失效而形成过温、过流;

  • 通过N/P/M配置两个反馈输入,可以使用所有电流类型的激光二极管;

  • 通过反馈输入进行调制;

  • 监视电流范围10μA~2.5mA;

  • iC-WK在MDA引脚配备有尖峰信号检测电路。

应用范围

  • 使用电池供电的激光二极管模块

  • 激光二极管指示器

  • 激光水平仪

  • 条形码阅读器

描述

iC-WK/L芯片只需要四个外部组件就可以持续驱动激光二极管。其电源电压范围为2.4~6V,内部集成有极性反接保护电路,允许使用最少两节电池进行工作,并且在极性反接的情况下也不会损坏iC和激光二极管。

iC芯片集成的保护电路可以应对ESD、过温、过流的情况,软启动电路不仅可以对电源进行调节,还可以在接通电源的时候保护激光二极管。iC芯片还对激光二极管的电源进行过滤,去除瞬态干扰。

电源经过稳压,并通过MDA引脚的外接电阻调节以提供给激光二极管使用。监视电流(范围:10μA~2.5mA)作为参考信号并且经过调解,它不受温度和电源电压的影响。CI电容决定了控制时间常数以及启动时间。

第二个监视输入,也即MDK引脚,允许将驱动器用于不同类型的激光二极管;这个引脚还可以被用作模拟调制输入(直流到几kHz)。

在发生故障的时候,比如激光路径在缺少反馈时出现过流情况,芯片会快速的进行电源锁定。此时芯片会停止运转,直到再次加电进行重启。

iC-WK在MDA引脚使用尖峰信号检测电路提供额外的保护作用,在MDA引脚的尖峰信号或者振荡都会导致电源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