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断送电跳闸,间歇性

楼主(2014-06-11):
最近碰到个奇怪的事,电路图如下面图片,变压器进线侧为380V,出线为220,容量为700VA。

具体情况为,给进线侧送电,然后去推2A/2P的断路器,有时候可以一次推上去,有时候一推就跳,反复推几次就好。还有种情况,先把两个微断都推上去,然后再给进线侧送电,有时候ok,有时候送电之后2A/2P的跳。不知道什么原因,重点是推上去之后,系统一切工作正常。百思不得其解,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请先检查你选用的微断的型号及曲线性能。

以施耐德的微断为例:c65h 1/2/3/4极数 B/C/D脱口曲线 1-63A电流

其中B型曲线适合用于电子类负载

C型曲线是常规负载

D型曲线适用于冲击性负载 如电机和变压器等 瞬时脱口范围较大。

向你的是变压器属于冲击性负载应该使用D型。在上电的瞬间微断要能承受较大的冲击电流。如果选用常规或者电子类,就极容易跳闸

不知道你的选择是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请先检查你选用的微断的型号及曲线性能...

我选的是C曲线的,在小变压器上没发生过这个问题,容量是200VA。然后我也试过把断路器换成6A的,也还是跳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请先检查你选...

 这个主要还是冲击电流的问题,你可以看看选型手册上关于冲击电流的大小

网友B:
我怀疑你2A后面的线路或者负载有接地现象!

网友C:
负载的电解电容充电电流较大的原因,引起初次合上电流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你2A后面的线路或者负载有接地现象!

2A断路器后面的负载就是一个变压器啊,或者是变压器后面的负载也会影响前面的?变压器不是会缓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