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道差分线驱动器 iC-VX

楼主(2014-06-11):
特性

  • 集成六个限流、短路保护的推挽互补驱动电路;

  • 驱动电流可设定为30mA或者100mA;

  • 输出端可以低负载电流兼容TTL电路;

  • 集成续流二极管;

  • 开关时间短,具备高压摆率;

  • 施密特触发输入端含有上拉电流源和箝位二极管;

  • 输入端兼容TTL和CMOS电平;

  • 可通过单独的馈电输入改变工作点;

  • 芯片内含有滞后时间的过温保护电路;

  • 工作温度范围-25~+85℃。

应用范围

  • 24V控制电路的线路驱动

描述

iC-VX为一款用于24V控制电路的三通道线路驱动芯片。

施密特触发输入端含有推挽式电流源,并使用独立工作电压。针对不同的应用,输入端的参考电压可以在输出级电源电压范围内进行调节,以此调节输入阈值电压。

当PROG引脚开路的时候,驱动电流被设定为30mA;在PROG与VSUB连接的时候,驱动电流被设定为100mA。在负载较小的时候,为了降低饱和电压,驱动器输出端兼容TTL。输出端电路具有限流以及过温保护功能。因为过温保护电路具有延时作用,因而驱动器输出的开关动作将影响iC的功耗,直到过载消除为止。

驱动电流为30mA的时候,短路强度直接由iC芯片承担;而在100mA驱动电流、24V控制电压的应用中,短路强度由30Ω的串联电阻承担。

输出端的续流二极管用于在线路不匹配的情况下避免iC芯片受到回声效应的影响,而每个通道输入端和输出端的二极管用于保护芯片避免受到ESD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