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S7-200

楼主(2014-06-11):
寄存器地址类型,数据类型分别有哪些?如何记忆?谢谢!

网友A:
s7-200地址类型有:I   IB, WB,  WD, Q  QB, WB WD, M MB,MD,V  VB,VW,VD.T C.S SM等

类据类型有:位,字节,字,双字,浮点数,整型等

断电保存可以在系统块里自由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200地址类型有:I   IB, WB,  WD...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