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延时启动电路

楼主(2014-06-11):
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延时启动电路

要求15路输出延时启动,用尽量少的时间继电器!
按下启动按钮SB1后,1#启动后延时2S后2#启动;2#启动后延时2S后3#启动;以此类推!
按下停止按钮SB2后全部停止!

尽量少用时间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也尽量少!
求电路!!!

网友A:
你要求少用时间继电器,编个程简单啊

网友B:
最少14个时间继电器,可不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1个复位时间继电器,15个继电器带常开触点2个。

网友D:
    出个电路供参考:该电路只选用一个通电延时继电器与2个小型中间继电器,即可实现楼主所提的控制要求,请见下面电路图:

     电路工作原理:上图中J0为通电延时继电器,延时时间=2秒,它与J1、J2继电器组成振荡周期=2秒的振荡电路。其工作原理是这样的:接通电源,未按SB1启动按钮时,其Z1、Z2、Z3……Z15这15路控制继电器皆处于断电状态,当按下SB1启动按钮,使Z1得电自锁(即第一路启动工作),Z1的常开触点闭合,使J0、J1、J2组成的振荡电路开始振荡:Z1触点闭合,使J0得电开始延时,延时2秒,J0吸合,J0的常开触点闭合,使J1得电吸合,J1的常开触点闭合,使J2得电吸合。J2的常闭触点断开,使J0失电断开,而J0的断开使J1失电断开,J1的断开又使J2失电断开。J2的常闭触点闭合,使J0得电开始延时,延时时间到(2秒)又重复上述动作,即形成振荡。其振荡波形如下:

     由上图可知,J0的触点每隔2秒吸合一次,用它依次驱动Z2、Z3……等各路继电器,实现题目要求的每隔2秒依次启动15路输出。J1、J2的作用就是加大J0吸合时间,确保它的闭合可以驱动Z2~Z15各继电器可靠的吸合。

网友C:
1个复位时间继电器,14个继电器带常开触点2个,1个继电器带常开常闭。

网友C:
引用 网友C:
1个复位时间继电器,14个继电器带常开触点2个,1个继...

错了,KM常开点位置放不对,==吃完饭在画过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1个复位时间继电...

网友E:
5个仓的电路图 看能满足你的要求不

网友E:
5个的参考图,看符合你要求不

网友F:
不用中继吧,直接用普通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每个时间继电器都有两组输出,JSZ3这种型号就可以了,便宜,实惠。

网友G:
这是考试的题目吧,没什麽实用价值。学习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个的参考图,看符合你要求不

 图看不清!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要求少用时间继电器,编个程简单啊

PLC多少钱?继电器多少钱?

网友I:
有经典控制电路上传了吗

网友F:
14个时间继电器,不用中继了。

网友F:
用一个普通时间继电器,再加四个四组常开的中继(总共16个常开点,但只用13个),图中KA,就是用四个中继并联。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估计不可靠。

网友E:
是太模糊了,我在发你看看,画的5个的 ,后面10个依次加就可以了

网友E:
在看看看,为什么不清晰咧,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看看看,为什么不清晰咧,郁闷

 哥们,看不清楚啊!

网友E:
在看看,兄弟,字放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看看,兄弟,字放大了点

 看来你画的图确实不行!你自己看看能看清楚吗???????

网友E:
郁闷,那是没办法,我这清楚的很,倒里面就这样了,我这张黑色的应该看的明白吧,你只需要看K字开头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郁闷,那是没办法,我这清楚的很,倒里面就这样了,我这张...

 整大图啊,上传附件啊!

楼主(2014-09-09):
引用 网友J:
好,学习学习在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