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的设计配线有没有相关标准?

楼主(2014-06-11):
我想问一下配电柜的设计配线有没有相关标准?比如说母排和母排间的安全距离是怎么计算的?一般对配电柜的要求是什么?有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总觉的自己还不够专业,也没找到相关的标准,和专门做配电柜的外委厂家讨教担心有的地方可能被忽悠,听一面之词总不好。

先行谢过。

网友A:
应该有相应的国标和配电柜设计规范,应选用最新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相应的国标和配电柜设计规范,应选用最新版本的。

 规范的文件号是多少?

网友B:
有标准可以查的,先学习标准。

网友C:
别人骗你没什么意义吧

可是就算你拿到标准   又有几个按标准来执行呢

网友D:
以前跟一个老板做过,好像有标准

楼主:
求标准号,我百度不到标准号啊。主要是我验收人家做的柜子,我要懂才行。

楼主:
没人回吗????????????????????

网友E:
GB7251 你仔细看看,

那个上面有的

网友F:
高低压开关柜的技术标准很多,建议看一下《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一般设计院在设计是都参考该标准

网友G:
就是安规嘛,你说的这些都属于电气设备安全规范

网友H(2014-07-24):
配电柜的安装接线规范

网友I:
没注意过;

现在的标准多而细,应当有对应的或相关的标准。

网友J:
是什么电柜?高压还是低压配电柜?

网友K:
有标准可以查的,国家有这方面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