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额定电流和最大分断电流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如果我知道电机的额定电流了,我该如何选择熔断器的额定

楼主(2014-06-11):
熔断器额定电流和最大分断电流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如果我知道电机的额定电流了,我该如何选择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另外,接控制器如PLC,智能继电器等进线电源的熔断器该怎么选,用什么型号?

网友A:
380v三相异步电机:一般选择额定电流的两倍,小型断路器选择D型。重负载最大到3倍,小型断路器选择E或F型。超过熔断丝的额定电流,熔丝发热对熔丝质量临界开始有损害,此时熔丝热量积累产生的热量多于散发的热量但熔丝不会立刻融化。最大分断电流说的是0.2S内立刻熔断。他是熔断器熔丝额定电流的2倍。电子元器件的熔丝选择快速熔断芯,他的分断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1又2/3。可以是1:1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80v三相异步电机:一般选择额定电流的两倍,重负载最...

网友C:
电机的话,应当很少使用熔断器作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