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远程监控怎样实现

楼主(2014-06-11):
西门子S7-200/300 PLC怎样实现跨跨市,跨省远程监控(可以上传下载修改程序)?需要那些软件?那些硬件及网络环境?望高手解答并给出详细的资料,本人在网上查了查,各说各的,没有一个整体解决方案。请这方面的高手给出远程监控的解决方案及详细资料,小弟在此跪谢!
本人刚接触PLC,老总就要我来搞,实在是难为巧妇无米之炊啊!

网友A:
这个成本很高,只有大型公司才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本很高,只有大型公司才这么做

成本我不用考虑,我只要实现方法,你能否指点指点我啊!

网友B(2014-12-29):
HDRS S7-200远程监控方案详细介绍该系统的基本组成及基本功能。

一、系统架构:

在本系统中,HTN-PLC-RM远程通讯安全网关作为整套系统的“被监控端”,操作平台配合HDRS设备远程管理平台作为本套系统的“监控端”,远程安全密钥与VPN服务器连接,VPN服务器与HTN-PLC-RM远程通讯安全网关连接形成系统数据通讯的“专用安全通道”。

其中,远程通讯网关通过HTN-PPI-P协议转换器与S7-200PLC连接,实现远程通讯网关对S7-200数据的采集以及对PLC运行状态的在线监测,再采用3G、wifi、GPRS等通讯技术,通过“专用安全通道”将采集到的数据传输至“监控端”。从而实现“监控端”对“被监控端”实时数据采集及实时开关等操作。

二、系统功能:

1、远程实现PLC远程监控

2、系统控制台;可以对系统的实时状态及设备工作情况进行查看,同时系统为自动产生相应的图表展示各项指标的实时信息

3、设备信息查看;可以查看到设备的注册信息,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它相关的信息

4、实时状态;这里可以对每台设备的实时状态,故障情况,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控和管理

5、设备及用户授权;为提高系统安全性,用户需要访问设备必须先进行授权操作,设备只有对用户进行授权之后,才能正常访问.

6、设备注册;当新增设备时,需要进入系统进行设备的注册后,才能正常接入,否则设备无法与服务器进行连接

7、证书管理;用于管理建立连接用的加密证书,可以实现证书的生成,安全下载及其它相关管理功能

8、计划任务;可以为系统设备计划任务,比如定时对设备进行检测维护和数据的采集等

9、历史数据;实现对历史数据的查询,报表的生成等

10、远程控制;实时监控现场设备状态及工作情况,可以对设备进行实时的控制

三、产品介绍

1、 HTN-PPI-P协议转换器

HTN-PPI-P是华辰智通科技集团自主研发的专门针对西门子S7-200 PLC的协议转换器。它将西门子S7-200的PPI协议转换为西门子的Profinet协议(TCP/IP),从而实现西门子S7-200对以太网或3G网络的访问。

该模块使用简单方便,对用户完全透明,无需在上位机和PLC中添加任何程序和驱动,安装后立即可以使用。同时可与各种知名上位机软件(如组态王、Wincc、易控等)实现远距离、高速(最高可达187.5K)通讯。

2、 HTN-PLC-RM远程通讯安全网关

HTN-PLC-RM,是由华辰智通科技集团自主研发的与在现场控制设备自动运行的可编程序控制器(PLC)进行通讯的远程通讯安全网关,PLC在控制设备运行的同时,作为“云监控”中的“被监控端”,自动采集所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及相关数据(如地理位置信息,相关的温度、压力、流量等),并通过网络将这些信息发送到“监控端”,同时接受“监控端”的指令认证后运行。

设备自带6端口。分别为百兆全双工LAN口、百兆全双工WAN口、RS422/RS232/RS485串口、3G天线端口及WIFI天线端口。LAN口及RS422串口的主要目的是与PLC等设备通讯,实现对PLC等设备数据的采集及监控。WAN口、3G端口、GPRS端口及WIFI端口的作用是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实现设备与互联网的通讯。其中3G目前支持的模式为WCDMA模式,WIFI端口在实现与互联网通讯的同时,还可供现场操作人员与设备建立无线链接。

3、 远程通讯安全密钥

远程通讯安全密钥包括认证系统和云远程监控安装软件两部分。
    认证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与云监管平台建立安全加密通道,实现与工程设备端的华辰远程安全通讯模块的远程通讯,从而实现对PLC设备的远程监控及程序上下载等相关操作。
   云远程监控软件,则是客户管理端对PLC设备远程操作平台。通过该平台实现与相应设备的有效远程链接。从而实现本地对PLC设备的定位、远程故障诊断及程序的上下载等。

四、公司介绍

华辰智通科技集团是一家专注于工业设备远程维护与管理的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为机械设备制造商、PLC生产商及设备使用人员解决设备过于分散不便集中管理维护及故障诊断等难题,且是我国“设备主动运维系统”理念的首倡者!

  公司现有产品主要有“基于PLC的设备云监控维护及故障预警、诊断平台”、“设备远程综合运维系统”、“基于互联网的设备远程监控模块”、“短信预警模块”、“3G预警模块”、“wifi预警模块”及“3G、GPRS及wifi等多通讯方式远程监控模块“等。

  公司现拥有“基于PLC的设备云远程监控维护及故障预警诊断平台”、“无线智能通讯系统”等数十个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专利,并在2012年获得中国ISO9001:2008国际质量体系认证,2014年获得双软认证,成为我国第一个获得此两项认证的设备远程监控产品供应商!相关产品已在工程机械、电力、石油化工及仓储管理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成功案例有:中联重科出口至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大型斗轮机及堆取料机远程智能化管理系统、中国桥梁预应力张拉及压浆设备领导品牌-湖南联智桥隧无线智能通讯系统及中烟湖南总仓仓库综合管理系统等,产品质量稳定可靠,为客户节省大笔设备管理及产品售后维护成本,得到客户广泛好评!

    我们始终坚持“持续创新、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秉承“诚信、正直、尊重、执行”的核心价值观;坚持“品质为基础、品牌为保障,用心做好每一个客户”的经营服务理念,致力于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力与影响力的物联网产品及方案提供商!

资料来自华辰智通科技集团

联系我们:

Tel :400-8731-800

网址:www.hignton.com

QQ : 2660788358(王平)

微信: 15116379428

微信公众号:hignton

网友B:
系统架构:

HTN-PLC-RM远程通讯安全网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成本很高,只有大型公司才这么做

网友D(2016-01-09):
 广州巨控PLC专用4G无线通讯模块,远程下载程序,远程调试梯形图,手机远程监控!

 GRM500  PLC专用4G无线通讯模块是巨控科技开发的一款专用于PLC远程维护和监控的通讯模块。它使用4G(3G)作为通讯手段,内置网页发布,一个模块即可实现PLC的远程监控梯形图,上下载程序,短信报警,手机电脑网页浏览等。使用目前速度最快,最稳定的4G通讯方式,可以保证通讯的稳定性和远程调试的流畅!可同时兼容移动,联通双4G,双3G!

    GRM500系业内首家采用短信,4G(3G),语音三重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彻底解决传统GPRS无线模块不稳定的问题,并通过非透明传输的方式,实现多包并发采集,智能数据压缩等先进算法,极大提高了系统响应速度,降低50%以上的流量费用。PLC远程下载,PLC远程调试也支持通过有线网络接入,同样无需固定IP和绑定域名。
   方案下载点击这里

远程PLC的硬件配置和连接
1)   设备现场,GRM500无线通讯模块可以用485(232)和PLC连接。如果现场有多个带网口的PLC和触摸屏,可以和GRM500接入同一交换机。GRM500通过3G接入因特网即可远程监控调试全部接入的PLC。
2)   现场的GRM500也可以不通过3G,而是有线或者WIFI接入因特网,可以是小区宽带,企业宽带等,整个连接无需固定IP,绑定动态域名,和繁琐的路由器设置。

电脑对远程PLC梯形图下载和监控
1)   工程师在只需能上网的电脑上登陆GRM500的模块序号和密码,使用PLC编程软件如STEP7或者 GX Developer,即可方便的下载远程对应的PLC程序,查看梯形图,上传梯形图。也可以远程下载触摸屏。
2)  电脑端接入因特网可以是任何方式,无需固定IP和其他任何配置.

电脑端用组态软件监控PLC
1)   工程师在只需能上网的电脑上登陆GRM500的模块序号和密码,使用组态软件即可进行远程监控。由于使用了OPC接口,可以支持组态王,力控,WINCC等各种组态软件。此类通讯方式相对于透传模式,速度大大提高,流量至少节省50%。
2)  电脑端接入因特网可以是任何方式,无需固定IP和其他任何配置.

手机端用网页监控PLC
1)   只要在模块配置软件里面简单配置网页样式,类似触摸屏的配置画面,下载到模块。
2)  手机和电脑手机和电脑能上网都可以通过网页查看,修改PLC的数据。能上网都可以通过网页查看,修改PLC的数据。

3) 提供标准的WEB访问接口,任何熟悉网页制作和APP的人可以轻松的从服务器获取数据 制作自己的网页和APP,对网页和APP制作的人而言,无需了解任何PLC通讯的细节。

手机短信报警和短信控制
1)   只要在模块配置软件里面配置PLC发送短信的条件,内容接收人,下载到模块。PLC无需任何编程。
2)   可以实现手机短信控制PLC(可以短信直接读写PLC任意寄存器),短信和拨号主动报警提醒。

3)   可以远程修改短信报警内容,手机联系人等,方便随时更改。

网友E(2016-06-03):
启博VPN在PLC工业控制中的远程应用

可编程序控制器简称PLC,具有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组合灵活、编程简单、维修方便等诸多优点,在工业自动化控制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工业控制领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PLC将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通讯技术融为一体,成为实现单机、车间、工厂自动化的核心设备。 石家庄展利机械装备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防水机械,防水设备,防水卷材设备,防水机械设备。公司在国内有上千家客户,客户多了之后展利机械就感觉售后服务简值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因为每个客户的PLC需要参数调整,公司都要派技术员去现场维护,有时可能只是很简单的设置,也需要派技术员去现场,路上花费两天时间,现场3-5分钟搞定,造成人力和时间上的极大浪费。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品竞争日益加大,用户对售后服务的时效性要求越来越高,如何快速有效的解决客户的问题成了摆在展利面前的难题。。。 一次偶然的机会,展利公司联系上了启博VPN,经过双方的耐心细致的交流,启博提出用VPN的方法解决展利机械远程PLC编程的难题,在展利机械总部安装一台启博MR-5400做为VPN的中心端,每个客户那里配一台VPN网关(MR-1300或MR-1200-4G),因为PLC控制器的特殊性,所有客户那里的PLC设备的IP地址都是相同的,因为需要上位机和下位机软件通讯必须采用固定的IP地址,这个IP地址无法调整。因此当某一家客户提供服务请求时,只需要将VPN网关通电,展利机械的技术员就可以通过VPN的远程,用电脑的上位机软件直接连接客户那的PLC控制器进行编程,使用完毕通知客户将VPN网关断电即可。以前需要花上2-3天时间,现在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客户的满意度也大大提升。

 PLC工业控制 说明:图中红色虚线是VPN加密隧道;只有需要远程服务的客户的VPN设备才接上网,没有服务请求的客户的VPN设备是断网状态。PLC远程调试时接上网,调试完毕即断开网络。

深圳市启博网络有限公司 电话:0755-82195896 QQ:329085409 手机:13322923290

网友F(2017-01-22):
目前机械自动化生产线项目订单较多,在用的机械设备日益增多伴随着售后服务问题增多,但目前的售后人员电气服务能力有限,电气工程师人手缺乏,导致需要电气调试工程师经常出差去现场处理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国外,造成大量的售后服务费用。

经考察目前市场上已有远程通讯模块,如广州巨控GRM503-N2QW无线网络产连接现场大港机设备的PLC,通过以太网联网,公司和个人电脑可以远程连接PLC,远程诊断处理大港机设备控制系统故障。被访问设备可以是支持以太网、串口访问的PLC HMI。可以实现:

PLC无线| PLC远程手机监控|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程序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资料 试用   QQ 2829464915

1、不用亲临现场操作,节省国内或国际差旅费;

2、极大提升服务效率、质量和客户满意度。

3、实时服务确保机器时刻保持正常运转;

4、优化工程成本,核心工程师无须出差即可以同时为全球多个客户效力。

5、该设备可以通过有线、WIFI3G/4G等方式提供远程连接,方便各种现场使用情景。

6、该设备使用不需要更改已有现场控制设备的任何设置,包括IP地址等,只需要简单加入现场控制网络即可。

7、该设备简单易用,极少时间培训即可被工程人员掌握,不需要专业的IT人员配合。

8、该设备接口丰富,可以连接现场以太网、串口。

网友D:
巨控PLC远程监控案例:

网友E(2017-09-13):
工业PLC远程监控丶维护

   可编程序控制器简称PLC,具有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组合灵活、编程简单、维修方便等诸多优点,在工业自动化控制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且发挥着巨大作用。如何维护数量众多的PLC设备也是设备厂家头疼的事情。

  启博VPN 工业4G路由器在PLC工业控制中的远程应用(PLC使用不同的IP地址)

   有些应用场景是需要集中收集所有PLC的工作状态,并能对所有PLC进行管理,控制中心安装一台启博MR-5400做为VPN的中心端,每个现场安装一台启博MR-1200-4G,所有现场的VPN网关可以实时在线与总部互通,总部可以随时查看每个节点的PLC的运行情况。

拓扑图如下:

工业PLC远程监控丶维护

启博VPN 工业4G路由器在PLC工业控制中的远程应用(PLC售后技术随时查看、PLC远程编程)

    启博EPN被称为下一代VPN,它相比前面两种解决方案的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不需要中心点的VPN服务器,只要在每个PLC现场安装一台启博EPN网关,并且PLC与启博EPN通过网线或RS232或485接口或网线连接,厂商技术人员,就可以根据这台EPN网关的序列号连接到这台VPN网关,即可对启博VPN相连的PLC设备进行维护和状态查看。

拓扑图如下:

工业PLC远程监控丶维护

 PLC工业远程控制 说明:图中红色虚线是VPN加密隧道;通过VPN设备的序列号可以随时查看、编程相连接的PLC。

深圳市启博网络有限公司官网:www.vpnsoft.net  电话:0755-82195896 QQ:329085409 手机:13322923290

网友G(2017-10-16):
4G!PLC无线通讯更快更稳定!

 巨控老王:QQ54150175 电话:15307483969

GRM500  PLC远程下载,PLC远程调试无线通讯模块是巨控科技开发的一款专用于PLC远程维护和监控的通讯模块。它使用3G,4G作为通讯手段,内置网页发布,一个模块即可实现PLC的远程监控梯形图,上下载程序,短信报警,手机电脑网页浏览等。使用目前速度最快,最稳定的4G通讯方式,可以保证通讯的稳定性和远程调试的流畅!可同时兼容移动,联通双4G,双3G!

    GRM500系业内首家采用短信,4G(3G),语音三重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彻底解决传统无线模块不稳定的问题,并通过非透明传输的方式,实现多包并发采集,智能数据压缩等先进算法,极大提高了系统响应速度,降低50%以上的流量费用。PLC远程下载,PLC远程调试也支持通过有线网络接入,同样无需固定IP和绑定域名。
    从2011年第一台样机进入南方电网测试,广州巨控系列无线通讯模块,已经经过六年现场考验!目前已经有超过4万台模块,同时数万客户端(电脑和数据端),数百万数据点访问,应用在各种领域各种场合,从10KV高压变电站到北京铁路局北方路段,从西气东送到南水北调,无论沙尘滚滚还是高温酷暑,冰天雪地还是电闪雷击,我们的产品一直在工作。

   方案下载点击这里

远程PLC的硬件配置和连接
1)   设备现场,GRM500无线通讯模块可以用485(232)和PLC连接。如果现场有多个带网口的PLC和触摸屏,可以和GRM500接入同一交换机。GRM500通过4G接入因特网即可远程监控调试全部接入的PLC。
2)   现场的GRM500也可以不通过4G,而是有线或者WIFI接入因特网,可以是小区宽带,企业宽带等,整个连接无需固定IP,绑定动态域名,和繁琐的路由器设置。
图片
图片
电脑对远程PLC梯形图下载和监控(GRM502 ,GRM503,GRM504均支持)
1)   工程师在只需能上网的电脑上登陆GRM500的模块序号和密码,使用PLC编程软件如博途,STEP7,或者 GX Developer,即可方便的下载远程对应的PLC程序,查看梯形图,上传梯形图。也可以远程下载触摸屏。业内唯一完美兼容最新博途平台。

图片
2)如果工厂局域网内有多个PLC和触摸屏。只需使用交换机,将模块和多个PLC,触摸屏组成一个局域网即可。
3)  电脑端接入因特网可以是任何方式,无需固定IP和其他任何配置。
4)GRM500和PLC可以随时在远程启停设备催款,比固定期限催款具备更大的灵活性和隐蔽性。同时,GRM500具备无法被用户破解或解除催款的功能,可以实现高可靠的催款。

图片
脑端用组态软件监控PLC(GRM501 ,GRM503,GRM504均支持)
1)   工程师在只需能上网的电脑上登陆GRM500的模块序号和密码,使用组态软件即可进行远程监控。由于使用了OPC接口,可以支持组态王,力控,WINCC等各种组态软件。此类通讯方式相对于透传模式,速度大大提高,流量至少节省50%。
2)  电脑端接入因特网可以是任何方式,无需固定IP和其他任何配置. 支持多客户端同时监控!
3) 一个模块支持多达2000个数据点,巨控OPCSERVER可支持10万点的数据量稳定运行,业内唯一具备超大数据量连接。轻松面对大型监控系统或云平台需求。
 4) 一台电脑可以同时监控多个模块(仅受限组态软件点数),可以支持多达数十个客户端(电脑,手机),同时监控同一个模块!
图片
图片
手机端用网页监控PLC
1)   只要在模块配置软件里面简单配置网页样式,类似触摸屏的配置画面,下载到模块。
2)  手机和电脑手机和电脑能上网都可以通过网页或者免费APP客户端查看,修改PLC的数据。能上网都可以通过网页查看,修改PLC的数据。
3) 提供标准的WEB访问接口,任何熟悉网页制作和APP的人可以轻松的从服务器获取数据 制作自己的网页和APP,对网页和APP制作的人而言,无需了解任何PLC通讯的细节。
图片
历史数据和历史报警
1)   在巨控云平台的网页上,可以用历史数据表格。历史曲线图,历史报警表格查看历史数据和报警.
图片
2)   巨控云平台的网页上,可以直接导出EXCEL数据表格和报警表格到电脑,供打印和处理。
3)   GRM500的历史数据和报警功能具备断线续传功能,即使记录的时候由于网络中断或者卡欠费,导致GRM500无法连接服务器,定时记录的数据会在模块下次上线后,补录到云服务器,并不会丢失历史数据
手机短信报警和短信控制
1)   只要在模块配置软件里面配置PLC发送短信的条件,内容接收人,下载到模块。PLC无需任何编程。
2)   可以实现手机短信控制PLC(可以短信直接读写PLC任意寄存器),短信和拨号主动报警提醒。相比短信和网页,电话拨号具备更好的主动提醒功能,对无人值守,报障设备安全,提供应急处理的响应,具备重大意义!
3)   可以在远程随时修改短信接收人手机,短信内容,报警条件。
图片
远程上下载监控梯形图西门子S7-200 PLC西门子S7-1200,SMART西门子S7-300,400西门子S7-1500三菱FX全系列PLC三菱Q系列PLC欧姆龙全系列PLC台达系列PLCAB系列PLC(罗克韦尔 )汇川PLC松下PLC施耐德永宏台湾丰炜LG  PLC(LS产电)通过PLC上PPI口或以太网模块下载和监控梯形图通过PLC上以太网口下载和监控梯形图通过PLC上以太网口下载和监控梯形图(仅GRM504支持)通过PLC上以太网口下载和监控梯形图(仅GRM504支持)通过PLC上编程口或以太网模块下载和监控梯形图通过以太网模块下载和监控梯形图通过PLC上232(485)或以太网模块下载和监控梯形图通过PLC上232(485)或以太网模块下载和监控梯形图通过PLC上232(485)或以太网模块下载和监控梯形图通过PLC上编程口远程上下载,监控梯形图通过串口远程上下载,监控梯形图通过串口和网口远程上下载,监控梯形图通过串口远程上下载,监控梯形图通过串口远程上下载,监控梯形图通过串口远程上下载,监控梯形图组态软件远程监控西门子S7-200 PLC, SMART西门子S7-300,400 PLC西门子S7-1200,1500 PLC三菱FX全系列PLC三菱Q系列PLC欧姆龙全系列PLC台达全系列PLC台湾丰炜国产各类PLC台湾永宏串口PPI协议,以太网S7协议MPI协议或西门子以太网协议西门子以太网S7协议通过编程口,或485-BD支持FX1N,FX2N ,FX3U等PLC485扩展模块及以太网口,MELSEC通讯协议串口及以太网口,HOSTLINK协议串口,支持台达协议串口,支持丰炜协议MODBUS协议,如信捷支持永宏协议触摸屏远程下载支持威伦,西门子等要求触摸屏本身具备网口,支持网口下载

网友H(2019-01-11):
       你好!我是上海悦烁的韦工,我们公司是做远程控制模块的,实现与PLC或HMI等控制器,程序的远程上传、下载和在线修改程序,主要是让售后更方便、更省钱。在使用上我们更方便,可以MF提供样机试用,联系方式:18601615576(WX铜浩),我们的操作很简单,介绍如下:

        1、产品硬件使用(对于现场操作):

         1)举例:PLC是网口的,通过一根网线插到我们产品网口;

         2)产品上网(4G上网卡 / 连WIFI / 有线)

         3)上电(DC9--30V)

        2、软件:打开软件,快速建立通道(见下图)

        3、正常打开编程软件,进行操作

A.

B.

C.

网友H:
我们有很多西门子的使用案例,我们支持Profinet协议,下面是客户拍的现场照片,供参考。韦工:18601615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