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如何与组态王通讯?

楼主(2014-06-11):
一套PLC,一套台达触摸屏DOP-B系列,一台PC,组态王上位软件,

现在组态王需要读取PLC里面的数据,由于已经没有接口,所以考虑用台达COM1接口和PC通讯。

台达COM1是rs232,现在与PC通讯后,组态王上无数据,请问改怎么设置呀?DOP-B的COM1接口和PC接口如何接线?

我现在是设置如下:

网友A:
还是考虑plc组态王通讯的好

网友B:
触摸屏和组态王两者用MODBUS RTU协议进行通信

其中一个做从站,一个做主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和组态王两者用MODBUS RTU协议进行通信 ...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呀

网友C:
你的目的是通过宏指令将COM2口下PLC的数据送到人机内部,然后再由上位机从人机内部读出,所以宏指令中左侧部分不要用LINK1连线下的地址,而是用内部寄存器$100=(LINK2)2@VW300,然后组态王软件中去读人机内部地址$100,即读取MODBUS地址40101,人机内部地址的MODBUS地址对应关系是$0--$1023对应W40001---W41024,另外COM1口的接线应该是2、3交叉、7、8交叉、5接5.

网友D:
4楼正解,单需要注意的是触摸屏COM1端通讯协议要设置为mobus rtu从站模式,并且协议要和电脑的组态王通讯协议的完全一致,并且注意站号问题,触摸屏站号在触摸屏通讯协议设置中,组态王通讯的站号要和这个一样。

还有就是通讯线的做法,电脑端是232口,触摸屏com1也是232口,都是主站模式。所以读写通讯线要交叉,即2-3,3-2,5-5。即可完成

网友E(2015-04-15):
那么在组态王里如何选择设备驱动呢,我也在做这个,烦请高手指点

网友F(2015-07-15):
组态王与PLC的485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