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怎么做五个数字的大小自动排列呢?

楼主(2014-06-11):
要求按一下按钮,任意五个数字,按从大到小方式排列,再按一次,从小到大排列!在线求!~

网友A:
首先做一个按钮,初始值为0,按一下为1,在按一下为2,当它为1时执行从大到小排序,当它为2时,执行从小到大排序。执行完毕后再将2修改为0。

如果这五个是数据存放在DB1.DBW0—DBW8里面,可以使用如下程序:

   L    5

a1:   T     mw    8

     L     P#0.0

     LAR1

     L     4

a2:   T     mw    10

     OPN   DB     5

     L     DBD [AR1,P#0.0]

     L     DBD [AR1,P#4.0]

// <R

     >R

     JC    a3

     L     DBD [AR1,P#0.0]

     T     LD    20

     L     DBD [AR1,P#4.0]

     T     DBD [AR1,P#0.0]

     L     LD    20

     T     DBD [AR1,P#4.0]

a3:   +AR1  P#4.0

     L     mw    10

     LOOP  a2

     L    mw     8

     LOOP  a1

     BE

网友B:
数据不多就不考虑效率了,先取5个中的最大值,然后再取剩下的4个中的最大值,以此类推即可,最好是用SCL编写,高级语言适用于算法编写

楼主:
对:   数据不多就不考虑效率了,先取5个中的最大值,然后再取剩... 内容的回复!

谢谢!~

网友C:
偶是小白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D:
数据处理类的,最好是用SCL编写,高级语言适用于算法编写。5个数中比较出最大的,然后再在4个数中比较出最大的,依次推,就可以排列了。

网友E(2014-09-20):
#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void)

{

 int Sorting(int x,int y);

 int a = 1,b = 2,c = 3,d = 4,e = 5;

 int max;

 max = Sorting(a,b);

 max = Sorting(a,c);

 max = Sorting(a,d);

 max = Sorting(a,e);

 printf("max = %d\n%d,%d,%d,%d,%d\n",max,a,b,c,d,e);

 return 0;

}

int Sorting(int x,int y)

{

 int temp;

 if (x<y)

   {

     temp = y;

        y = x;

        x = temp;

    }

    return (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