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报警故障

楼主(2014-06-11):
车床显示屏上出现“驱动器报警”的故障显示该如何维修

网友A:
驱动器是不是有调速系统的车床,假如是拆开检查下吧

网友B:
断电后,再送电试试。

网友C:
检查是否有伺服控制器,变频器,看运行状态。有报警按照报警信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