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屏与变频通讯

楼主(2014-06-11):
大家好!

 我用信捷文本和步科触屏,想与三菱变频器能讯,设定频率,但是两者之间始终通信不上。

 我的设置是,变频 485 2W(4W也试过了)走modbus-RUT通信协议。

 P79=1 p117=1 p118=96 p119=0 p120=2 p338=0 p339=0 p549=1 断电复位。

 也就是用9600K的通信,停止位为1位 偶校验,用modbus-RUT协议。

 屏上面的参数也跟变频器一样,线也换了好几条,就是不能和变频器PU接口通上,请各位高手指点

指点。谢谢各位

网友A:
貌似步科的数据好像的加一,我上次用HLP和步科通讯,就是在我变频器换算地址上加1才通讯上的,比如我变频器地址是3099的话,在步科上要4x(4x-dinv)3100,你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步科的数据好像的加一,我上次用HLP和步科通讯,就...

谢谢你回复,我已在数据上加一了,还是通不上,请问你是用三菱变频器吗,PU接口做485通信是不是3和5短接接+ 4和6短接接-呀,我试过了还是不行。还望指点指点。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