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器调校,零点和量程互相影响吗?

楼主(2014-06-11):
定位器调校,零点和量程互相影响吗?

指的是普通定位器,不是智能的。

网友A:
不知道啥电路,也许没影响,也许有影响

网友B:
具体看电路,有的会,有的不会,有的调节器说明上就明确写明需要多次互调。一般先调零,再调满。其实对于电子电路来说调零与调满分开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估计早期统一设计时为降低成本的缘故吧。

网友C:
什么定位器?阀门还是秤?

网友D:
普通阀门定位器零点和量程会互相影响。

调整量程后,需再次调整零点;

调整零点后,量程无需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