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求指点

楼主(2014-06-11):
大神们 我想用4~20ma电流输入模拟量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需要设置变频器哪些参数啊  电机的功率和电流设置过了 还设置是变频器的模拟量端口控制  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A:
设置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口(AI),4-20mA接到那个口,就设定那个口有效!设定电动机参数,设定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端口控制启停(DI).不知道你采用的是施耐德那一系列的变频器产品,假如告诉型号,可以告诉你详细的设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口(AI),4-20mA接到那...

施耐德ATV303HU15N4控制风机 风机大小240w的 风机功率设置好了 也设置为模拟量输入了  但是采集的模拟量怎么转换为频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