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问题!

楼主(2014-06-11):
为什么稍微大的变频器要外接制动电阻

网友A:
变频器拖动电机时,在制动中会产生很大的动能,变频器自带制动电阻较小,会产生大量的热能,加速变频器老化和变频器报警。故外置制动电阻,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我的理解,有不正之处。请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拖动电机时,在制动中会产生很大的动能,变频器自带...

 一直有个疑问:变频器制动时候加电阻,是不是和能耗制动是一个原理?

网友C:
当然是能耗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