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 GR win7系统 FPOR PLC无法usb驱动求教

楼主(2014-06-11):
之前用的xp系统,安装的FPWIN GR 2.2然后升级到2.9一直使用这,

 现在工程那个本废了,  更换了win7系统

~~~   麻烦来了,  安装完FPWIN GR2.2 在升级到2.9怎么样都不能连接到PLC上,驱动老安装不上,

  愁死人了, 求支招, 拜谢大神!!

 Ps: PLC是 FPOR系列,      电脑win7 32位旗舰版

网友A:
W7的系统下运行不了PLC的软件,这问题是好多人遇到了,无奈只好用一个旧本XP的

网友B:
本人也是win7 32位旗舰版,FPWIN GR2.918使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也是win7 32位旗舰版,FPWIN GR2.9...

 请教 你是如何安装的呢,   我怎么安装都驱动不起来,愁死人了

网友(2015-04-05):
我也遇到了,花了半天时间才搞明白,问题很简单。电脑装的系统问题,重装一个完整版的W7 32位就可以了。现在电脑城装机都会用GOS版,也就是<此处内容被屏蔽>,为了安装节省时间,系统很多文件都删了,所以安装驱动时提示装不上,或缺少文件。你可以试下,我的QQ:173666600

网友C:
这个型号的松下PLC 跟FPXH系列是同样的问题 USB口是手机数据线类型

通迅不上主要是电脑系统问题!!!用来用去,还是XP系统好~~

网友D:
因为你的 win7系统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的,装了正版的系统就可以安装的,淘宝上有激活码卖的,几块钱就可以搞定!

网友E(2017-07-14):
烦死了,一直删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