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电气线路图

楼主(2014-06-11):
作为从事电工工作的人员是应该看懂电气原理图的,其实,电工线路图就是应该看作与我们小的时候玩的积木一样,都是由一件件相关联的电气设备元件组成的。
1、常用的有自锁、互锁、正/反转、星/三角、串自耦变压器、串电阻等,在条件允许下,尽可能用实物进行安装、调试。加强对线路的了解,有时间最好对线路进行分析、改进。
2、一般设备中用到的元件种类不是很多,在了解了元件的功能后,可以根据元件的特点进行对线路的完善。
从主回路可以分析出该线路是做啥用的:
1、自锁一般就一个接触器;
2、互锁就采用二个及二个以上的接触器;
3、正/反转采用二个,同时,在接触器上有调线的,也就是其中二相有对换的;
4、星/三角一般都采用三个接触器,其中有一个接触器一侧短接的是星形接法的接触器,另外一个有头尾相接的是三角形接触器;
5、串自耦变压器是用三个接触器的,在线路上有一个自耦变压器的;
6、串电阻器是有多个接触器的,一般有二个以上,线路中有电阻器串接于转中的比较多,常见于起动设备。
要想记住电气原理图,不是对图死记硬背,应该要灵活去琢磨其中的原理,才会事半功倍。就与我们小时候玩积木一样,记住相关的元件就可以了解电气原理图了。
控制线路要从简单的开始,再慢慢加深,日久成多。
电气原理图的一般规律
电气原理图是用来表明设备电气的工作原理及各电器元件的作用,相互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表示方式。运用电气原理图的方法和技巧,对于分析电气线路,排除机床电路故障是十分有益的。电气原理图一般由主电路、控制电路、保护、配电电路等几部分组成。画电气原理图的一般规律如下:
(内容较多,简单的说几句)
1、画主电路绘制主电路时,应依规定的电气图形符号用粗实线画出主要控制、保护等用电设备,如断路器、熔断器、变频器、热继电器、电动机等,并依次标明相关的文字符号;
2、画控制电路控制电路一般是由开关、按钮、信号指示、接触器、继电器的线圈和各种辅助触点构成,无论简单或复杂的控制电路,一般均是由各种典型电路(如延时电路、联锁电路、顺控电路等)组合而成,用以控制主电路中受控设备的“起动”、“运行”、“停止”使主电路中的设备按设计工艺的要求正常工作。对于简单的控制电路:只要依据主电路要实现的功能,结合生产工艺要求及设备动作的先、后顺序依次分析,仔细绘制。对于复杂的控制电路,要按各部分所完成的功能,分割成若干个局部控制电路,然后与典型电路相对照,找出相同之处,本着先简后繁、先易后难的原则逐个画出每个局部环节,再找到各环节的相互关系。
电气控制线路图的画法及特点
画出用导线连接的各种电器及电机实物的图形,看起来直观、易懂,但画起来非常困难、麻烦,容 易造成混乱,故此,常常用国家规定的图形符号和文字代号代表各种电器、电机及元件,根据生产机械 对控制的要求和各种电器的动作原理,用线条代表导线连接起来,这样的线路图称为电气控制线路 图,由于绘制容易、简单,层次清楚、分明,适用于研究、分析控制电路原理,所以无论在设计部门,还是 生产现场,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初学者绘制及阅读电气控制线路图时应明确以下几个特点:
1.电气控制线路图中一般分为主电路和辅助电路两大部分画出,主电路是电源到电动机这部分,通大电流。辅 助电路包括控制电路、照明电路、信号指示电路及保护电路部分,一般流过较小电流。控制电路的主要 作用是控制主电路的接通与断开;照明电路作用是实现设备或生产机械的局部照明;信号电路作用是 显示电路的工作状态;保护电路作用是保证整个线路不受短路、过载或突然断路等事故的损害。
2.一般习惯规定主电路画在左侧或上侧,辅助电路画在右侧或下侧。
3.图中各电器的触头都按没有通电或不受外力作用时的正常状态画出。
4.图中电机及各电器元件不画实际的外形图,而采用统一规定的国际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画 出。网站采用GB4728国标。
5.图中属于同一电器的不同部件可以不画在一起,而按其在电路中的作用画在不同的电路部位上,但是,为了识别这些同一个电路的各个部件,要标以相同的文字符号。
6.图中无论是主电路还是辅助电路,各电气元件一般应按动作顺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地依次排列。
7.图中有直接电联系的交叉导线连接点,要用小圆圈或黑圆点表示,无直接电联系的交又导线连接点不画小圆圈或黑圆点。

网友A:
很好,很详细,楼主辛苦了!

网友B:
电路图看懂有几个层次:

1、看懂符号:电路图的抽象概念和电路系统布线和实物对应起来;

2、看懂原理:能通过电路图对功能进行测试,清楚电路动作原理;

3、看懂工艺:根据电路图和参数说明,能够看懂设备的工艺处理原理。

办法:

1、找一本标准的电工标准图册,找一本专业厂家设计的规范图纸,对照设备搞懂第一个问题;

2、根绝电工电子和自动控制原理,结合部件手册搞懂第二个问题;

3、和车间懂工艺人员学习、学习设备工艺搞懂第三个问题。

很遗憾的是,你遇到第一种人是个老师傅,遇到第二个层次的人是自动化工程师,第三种人遇到过没?那是自动化系统设计师或自动化设备专家。虽然称谓也不过是工程师!

网友B:
你是哪种人呢????

网友C:
看懂电气原理图很简单

整套图纸摊开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前后关联,就OK 啦

网友D:
看懂工艺:根据电路图和参数说明,能够看懂设备的工艺处理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