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V70SP3A安装问题

楼主(2014-06-12):
WinccV70SP3在XPSP3下安装时,弹出没有找到SSF文件,如何解决啊?谢谢!

网友A:
方法1:刻录到光盘安装

方法2:解压到根目录下安装

楼主:
是安装路径下有CHN

网友B:
安装文件不能在中文目录下,如果安装文件路径有中文就提示NO SSF文件,将安装文件路径改为英文或放在根目录下即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