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单位7062k触摸屏坏了,买了一个新屏 怎样把工程导入新屏里 谢谢大家帮助

楼主(2014-06-12):
怎样把mcgs7062k坏屏工程系统拷到新屏里 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A:
  如果屏的串口还是好的,用原来的组态软件连线即可上传画面生成一个工程文件,再在新的屏中导入即可,但是上传上来的很多数据位号可能和当初设定的变量名称不一致了,是系统自动随机生成的变量名;

  如果串口坏了或者上传过程中需要在屏上做确认操作而屏不能操作的话,需找该屏厂商来处理,他们有专用软件把坏屏内工程文件上传上来的。

网友B:
有程序就直接下载进去,需要编程电缆。

网友C:
USB,U盘拷,很方便,你试试

网友D:
 如只是屏坏了的话,你不需要买新的,直接换个屏也行呀!

  有源程序直接下载,如没有就通过 电脑 将屏内的程序上传后直接下载,但这个买的屏是同一型号,上传的项目程序也无法修改

网友E:
楼主你好

建议:

1、买个跟原来一样的屏

2、如果屏的工程还可以上载的话,直接上载到电脑,然后再下载到新屏里。

旧屏中工程如果加密了,那就没办法了,得重新编程组态。

不知道你原来的屏坏了,具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屏的软件坏了 只有开机画面不进入程序

楼主:
多谢大家帮助  谢谢

楼主(2015-10-05):
mcgs进入开机画面就不运行了,是何原因?如何解决?谢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