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定位模块

楼主(2014-06-12):
 各位高手们,麻烦问一下QD75缓冲存储器1500(设置定位执行时启动编号)怎么理解?然后其后面的1-600指定定位数据编号 中的数据在哪儿可以看到啊,怎么写进去的啊?    谢谢!

网友A:
仔细看一下模块的说明书(基础篇和应用篇),然后你就熟悉了

网友B(2017-11-04):
这个看下QD75手册里面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