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跳闸求助

楼主(2014-06-12):
三相电箱接三相四线漏电,一开就跳闸,电箱及线路完好,请教怎么解决啊,非常感谢

网友A:
零线也要接上的。

楼主:
电箱没零线的

网友B:
线路真的完好吗???

网友C:
把下线拆了,合闸送电试试,还跳闸,就是漏电开关的问题。

网友D:
你的漏电开关多大的,有没有过载,漏电开关出的负载个数多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下线拆了,合闸送电试试,还跳闸,就是漏电开关的问题。

网友F:
断电测试断路器的机械锁扣装置是否完好,接线时一定要接上零线,用摇表测试负载端是否漏电

网友G:
零线一定要接的啊,否则合闸合不上的。

网友H:
漏电保护器不接零线就失去了意义,你可以把负载卸下来,再合闸,以区分是开关问题还是负载问题

网友I:
三相四线供电不能接漏电保护器。一定要接,就要做局部TN-S,既TN-C-S系统,或接成TT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