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数据处理

楼主(2014-06-12):
请大神帮忙。

我用一台台达B03S211人机与扭力校验仪串口相连,用人机接收扭力仪数据

得到一组数据格式01A+000007.1,后四位是扭力值。

标准值为07.0-08.0,在范围内就用一个指示灯显示PASS,不在范围就显示NG。

请大神们帮帮忙,怎么用宏指令实现,非常感谢!

网友A:
是用GETCHARS指令接收的数据吗?接收的数据是ASCII字符还是浮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GETCHARS指令接收的数据吗?接收的数据是AS...

是用GETCHARS指令接收的数据,接收的是ASCII字符

网友A:
IF $0 > 3830H THEN GOTO LABEL 2

IF $0 < 3730H THEN GOTO LABEL 2

$10 = 1

END

LABEL 2

$10 = 0

网友A:
用来判断值范围有用的就是小数点前面的两位,假设这两位数字以ASCII字符的形式存在$0里,那么就做上面的判断比较,最后给出$10一个值,回头用$10.0来控制状态指示灯显示文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判断值范围有用的就是小数点前面的两位,假设这两位数...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1)数值显示(假设地址为$0)-设置值,整数位数改成2位、小数位数改成1位!然后把“前面数值补零”改成Yes。

(2)一般信息显示(假设地址为$1),状态总数设位2。

IF $0 >= 70
IF $0 <= 80
$1 = 1    #显示"PASS"
ELSE
$1 = 0
ENDIF    #显示"NG"

网友C:
宏?不就是脚本嘛,这个还是比较容易吧

//////////////////////////////////////////////////

针对行业应用定制HMI和控制器,就找上海繁易电子,中国工业触摸屏定制和工业电容屏制作专家,联系人,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楼主(2014-07-25):
好像没法判断,当08.1到08.9时都会误判为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