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WinCC_flexible_2008_SP4安装问题

楼主(2014-06-12):
WinCC_flexible_2008_SP4 安装的时候提示我   系统是XP SP3

网友A:
安装文件夹和安装目录有中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文件夹和安装目录有中文吗?

没有啊

网友B:
好像没有授权,安装有问题,重新装

网友C:
1,安装文件夹和安装目录有中文

2,杀毒软件关闭了吗?

网友D:
如果第一次没有安装成功,在第二次安装时一定要用西门子的清扫工具把系统清扫一遍才能安装,否则永远报安装错误

网友E:
安装时要把软件放在盘的根目录下,如放在D盘中,不能放在D盘中的某某文件夹中。

网友F:
把文件名改成英文就解决了

网友F:
把文件名改成拼音或英文格式。。。。。。。。。。。。。。

网友G:
安装之前要重启电脑,楼上所说的情况也是对的,楼主现在安装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