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设置成上位机,PC机为下位机

楼主(2014-06-12):
求助:如何设置三菱PLC为上位机,自动发送数据到串口,PC机作为下位机,只管接受上位机发来的数据       怎么用  RS指令不行啊?

网友A:
PLC本体的编程口只适合做从站,你要主站可以加装232BD模块

网友A:
另外:只要模块支持,不需要做设定(但是要求内部通讯有关的特殊继电器寄存器做相应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