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有人知道吗?

楼主(2014-06-12):
S7-300PLC  与KP1200组态(PLC软件是TIA Portal V11),采用以MPI通讯,通讯正常。当把PLC和HMI更改IP地址后,程序能下载进PLC及HMI.但不能正常通讯,HMI报“项目ID区或指针连接错误”,检查了IP地址设置,在同一网段。当改回以前的IP地址,能正常通讯。这是什么问题啊,问了几个人,都没遇到过?现场急,要按客户的要求更改地址。

网友A:
顶一个,300没用过,不了解。

网友B:
你是触摸屏和PLC以太网通信?

那么只要两端的IP地址在同一网关就应该是没问题的,楼主方便截图看看。

网友C:
PLC和HMI更改IP地址后是不是在同一网段呀 ?

网友D:
触摸屏内部变量连接没有更改,把那些变量处理一下(更改变量源)

网友E:
你是触摸屏和PLC以太网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内部变量连接没有更改,把那些变量处理一下(更改变量源)

 你好,能说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F:
是不是上一个IP 网管没改完噢